芯片烧糊了的三星R458不充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9-16):
忙了N天之后,终于有时间把前几的那台三星拿出来修一下了。
        先回忆下以前的修机思路先
       第一步,检查电池充电控制芯片的DCIN电压,如图芯片的25PIN为19.1V,电压正常.
       第二步,检查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输出,如上图测量芯片的第26PIN为5.3V左右,也正常
       第三步,检查充电芯片的开关信号是否正常,如上图量到芯片的第1PIN为3.3V,也正常
       第四步,检查电池充电输入电流的大小,通常是两脚串联一电阻,然后通过测量两脚的压差值可判断.如上图第19PIN CSIP与第20PIN CSIN之间有压差,但由于没有好板对照,所以暂时不知道它是否正常
以前就修到了这里,后来因为没好板对照,所以不知道它是否正常!!!!!!
今天找到了一块板型和它差不多的,芯片组虽然不一样,但I/O和充电芯片型号是一样的。测了一下第四步,果然两组都有压差。以为是芯片问题(有时候新买的芯片也不一定是好的),所以决定把两个芯片对换一下,结果还是一样,有时不能充,能充电便大短。但是别外那块却可以正常充电,说明充电芯片是好的。
       第五步,检查电池电量检测信号,温度控制是否正常。对比了下图中
的三个信号电压,其中“BAT3_SMDATA#“和”BAT3_SMCLK#“为3点几V;     “BAT3_TEMPA”0点几都正常(因为当时没有示波器,只能量电压和阻值,两块板对比了下都差不多)。
看来情况有点复杂。!!!!!!!前面这几步都没能找出问题,只能加大范围了!!!!总于发现:如图R59和R51阻值变大了.
第四步量电压的时候没发现,因为它电压没有变低。找了两个阻值一样的装上去。现在不短了,可是却只有0.2很少的充电电流,明显不对.肯定还有什么地方不对.继续查,发现如下图中的两个I/O的控制信号不正常,用好板对比应该为低电平才对!!!如果强行将它拉低的话可以充电,但是只能充一会就不能充了,除非是将电源头拔掉再插上去便又能充一会.这是什么原因呢!!!!!!!用硬盘进行系统后发现电池电量是满的,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.再次重复第五步的检查,这次有了教训了(去隔壁找修家电的借了个示波器过来)打了如图中的“BAT3_SMDATA#“和”BAT3_SMCLK#“果然没波形,而好板是有波形的.顺着它跑下去发现最后到I/O里面去了,如图到I/O的第12PIN和第16PIN.
综合前面的I/O控制信号不正常,不得不怀疑I/O了(I/O型号为H8S-2110B是带程序的),没办法,只得干I/O了,于是把两个板的I/O对换,果然可以充电了,而且充电正常.但是却不能触发了,以为I/OI没焊好,加焊了一遍,一样.(因为两个板虽然板型一样,但是芯片组却不一样,对于出现这结果,早料到了)只得把它换回来!!!!!!
明天找到相同程序的I/O换了,再续!!!!!!

网友:
图片,怎么传不上去呢???

网友:
图片呢?那个步骤就看不成了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图片

网友:
今天接到一台三修的R458 淡定中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