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我无语的电源!求助~~~~

楼主(2011-09-16):
我的电源这几天时好时坏,有时正常,好的时候3Dmk.极品15都没事,有时显卡供电不足显示器没信号,我试过了不用独立供电的显卡没事(是电源的事,我拿别人的电源试过,换电源就好)另外我电源是 额定700的,用了一年了都正常
供电不足

网友:
估计爆电容咯~自己动动手吧

网友:
对,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杂牌电源吧,这种现象我见的多了!

网友:
要想知道是那有问题,这样问可不行,你首先应该把它拆了,看个清楚,或者用表测一下电压情况,有条件测一下有无纹波。只这样说怎么能行。

网友:
电容怀孕了 先下掉 然后换个正常的就好了啊

网友:
自己拆开看看吧,爆电容的机率还是蛮大的

网友:
热定性不好了吧

网友A:
我拆开了,没有电容爆掉,另外只要不插独立供电的显卡就一切正常

网友A:
我只想知道大概是电源哪个零件有问题,我虽然不会修电源,但我会焊

网友A:
现在有时有点漏电,不是静电

网友:
电源维修是基础,学精学透才是硬道理。

网友:
楼主考虑一下家里的电压问题。电压不稳也可能会导致类似问题的出现

网友:
有可能故障不是电源,试试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啊,

网友:
漏电应该是你的市电插座没地线吧?
依我看, 有可能是12V的输出整流管老化, 有条件就自己换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