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头痛修掉电的本子 DELL E5400运行中无规律掉电 NV40也是无规律掉电 并非温度引起

楼主(2011-09-16):
最近修了几台运行中无规律掉电的本子  好似都没有完全修复 十天半月的就返修了
不知道朋友们修这类机子怎么查找问题
先说说自已的处理方法:
1、掉电最常见就是温度过高 散热不良引起  这种问题碰到的也多  一般风扇被堵 风扇不良 温控芯片不良引起 当温度到一定高度就引起掉电保护

2、滤波电容不良引起  也有少数机子类似  比如常见的东芝本本  这个一般用示波哭器就能很快确定部位

这次碰到的DELL E5400就怪了  温度并不高  无规律掉电 并且掉电后再开有时暗屏有影子  怀疑是北桥(显卡集成) 加焊过好象好了 客户用了半个多月 又送回来了  还是会掉电   唉 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

还有一台Gateway NV40的本本也是一样  运行中掉电  有时我用拷机软件半天也不掉 有时我只用QQ或是偷个菜 20多分钟就掉电  掉电的时候我一直温控监测着  温度只有50度并不高   加焊南桥无效  再加焊北桥(也是集成显卡的)也好了半个月左右  现在又返修了

真是头痛死了 真不知道如何彻底解决问题  关键是问题没有查出来
朋友们在修此类机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 希望给些建议   谢谢!

网友:
掉电有的是通病的  比如华硕的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或者某一颗料不良

网友:
兄弟 同感啊 我的联想Z360  也是一样 不过我过2天在给的客户 开机一会 还掉 算了给他了 不用掉面子啊!  什么问题=高手了

网友:
加焊桥或是显卡的返修率是比较高,重做效果会好很多,重做桥试试.

网友:
掉电的问题最头疼,大部分是散热不好,这个是好判断的,还有就是局部供电不稳定造成的,这个就比较难判断了,只能仔细查找问题出在哪里,才能解决问题,多是CPU 供电不稳定和显卡供电不稳定造成掉电的多

网友:
E5400  我修过一个  是进酸奶 整个班都是!第一次修复用了10天 返修 找不到故障点 只有啸叫 放在太阳下晒了三天 准备拿出来修了  居然好了! 按道理说E5400  集成显卡 稳定性还是蛮好的么!

网友:
E5400  我修过一个  是进酸奶 整个班都是!第一次修复用了10天 返修 找不到故障点 只有啸叫 放在太阳下晒了三天 准备拿出来修了  居然好了! 按道理说E5400  集成显卡 稳定性还是蛮好的么!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tid=451005#lastpost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的啊 不知道为什么要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