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笔记本MS2180,电流到0.48A后不动

楼主(2011-09-1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刚刚学修笔记本,很多不明白。  想问问各位大侠,电流跳变如何去判断问题。(故障点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回收一台ACER笔记本,练练手。开关有些不良,附近有个东西坏了。(不知道是什么) 接电流表,可以触发。电流到0.48后不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量电压只有内存1.8V,其他主要电压都没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板号找了好久没有找到。

网友:
在具体点就好了 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查CUP的供电电路

网友:
这问题就面就广咯,测下有没有短路的,3 5V供电向外送电的MOS管有没有出电。可能是其中某个主要芯片有问题,导致后面都没有自检,不可能是全坏了撒。用行业中的烧机大法。可调3。3V,向公共点直接送电,摸下板子上的芯片有没有发烫的。个人愚见。

网友:
对照不清的图,主板是 MB.TCZ01.001

网友:
可以触发就不用考虑开关,开机电路等,至于你说的只有1.8V电压肯定不可能,系统供电肯定是有的,你没测到而已,现在去测下CPU供电部分,应该是少电压,供电先修出来再说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