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100E 网卡被雷打了

楼主(2011-09-16):
  接收一台IBM  X100E二手机机器是被雷打了,网卡换好不可以上网,拿了图上的这2个东西就可以正常上网了,不知道这2个是什么用的,不放有没有关系??

网友:
可以说细点吗,是接到那些信号的,图上传点,太少了不知道信号去向不好说。

网友:
马克,期待高人解答

网友:
学习中,来取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回复学经验

网友:
是网卡接口到网卡中间的位置好象是个保护管子是的.

网友A:
菜鸟飘过   遇到这样的问题  直接拆网卡  该个USB   QF9700 的网卡进去   1236 小线一搭  收钱

网友:
可以说清楚点吗··都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菜鸟飘过   遇到这样的问题  直接拆网卡  该个USB   QF9700 的网卡进去   1236 小线一搭  收钱{:4 ...

换是我,我也这么干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