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管理芯片焊接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新款电源管理芯片 如RT8855     如何焊接这样的 管理 芯片

网友:
请看视频教程

网友:
没看过视频 自己就那么焊 很好焊 ~在底盘上的引脚用烙铁上锡,把芯片引脚处理干净,把芯片放上去 用镊子把芯片固定位置,用风枪吹焊就行;如果位置歪了,再加焊调整一下位置就OK 芯片比较小 很好吹

网友:
我一直有个问题,电路板清理干净后上不上锡呢,不上锡用风枪吹得稳吗?上了锡又容易短路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是用风枪   如果有的位置不好吹的话    我们还用小锡炉上  都可以焊接好的

网友:
如果用风枪上 空焊的话  再用烙铁 在加焊下 就ok了啊

网友(2012-03-14):
这个有点不好焊接  好慢慢来

网友:
焊过几个。。都是用风枪在补下焊

网友(2013-03-10):
我觉得也挺难焊的

网友(2013-09-11):
确实要比较细心,以前曾经焊坏了好几个48脚的。要么 嘘  要么 短  要么移位。而且有些板这个地方根本下不了落铁去拖焊。放大镜都没看得到脚, 要把旁边好多元件拆了 再焊 确实有些比较花时间。。

网友:
装备很重要。

网友:
   慢慢练,焊着焊着就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