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位前辈帮我看一下这两块主板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09-16):
我有两块翔升凌志R780G2主板是网吧里的无盘机器问题有点奇怪,拿回家是好的,我和我朋友一人拿了一块,回家后加了块硬盘设置成硬盘启动后,进入LOGO界面后就反复启动进不了系统,于是网上查了一下要重装一下系统,当准备装系统时在BIOS保存退出后再开机就黑屏了,显示器再也点不亮了,主板自带的诊断卡显示两个8,插上自已得诊断卡显示no-c,开机没有自检,然后我换了块CPU结果是一样,不放心CPU是不是烧了,两块CPU又拿到人家机器上试了一下是好的,内存,电源都换过,COMS也放过电,8脚存贮器也焊下来刷过BIOS还是没用,开机短接开机线,开机就显示两个8,不跑马。但是开机CPU风扇能转,风扇拿掉手摸CPU也有温度,南桥,北桥,手摸都有温度说明工作的,就是显示器不亮(显卡是板载的,显示器也是好的我一直在用呢),我朋友的那一块也和我一样,回家后装硬盘也是不能进系统,然后也一直扔在边上没管它,昨天我去拿回家试了一下,见鬼了也坏了,毛病和我的一模一样。由于自己是菜鸟刚刚自学了几天,请教各位前辈这个不自检的问题应该从哪方面下手,还有靠近CPU附件有个指示灯起什么作用啊,是不是CPU故障灯吗,两块主板唯一故障差别就在这里,一个是开机能亮,令外一块是开机不会亮。

网友:
可能是cpu旁边的供电管坏了,你测测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换块IDE硬盘,注意下数据线

网友:
个人感觉你应该测量一下内存的供电模块,还有就是硬盘接口部分有无短路拉低现象,南桥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不明显的桥虚焊么

网友:
   用手压下桥 。

网友:
热胀冷缩懂吧

网友A:
去掉北桥散热片,手压北桥,10来秒就烫得手摸不上了,正常吗

网友:
首先楼主先说下主板型号,这样大家可以好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掉北桥散热片,手压北桥,10来秒就烫得手摸不上了,正常吗

测一下北桥上的电容,是不是短路了,估计有短路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