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20 进系统死机 进BIOS死机 跪求思路

楼主(2011-09-16):
 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320S  进系统 到滚动条的时候死机  然后我换个硬盘 打算做系统看一下 结果连BIOS进去都死机  也就是说根本看不到BIOS界面。。。。不知道各位大虾们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。。有的说是大电容问题   那通病不是针对CPU供电不足  掉电的么。。。。CPU供电不足 照成死机  但是怎么连BIOS都进不去呢?有人说是BIOS问题  但是他又可以进系统啊  只是死机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人理我

网友:
是电容问题,有些进系统后还会花屏,昨天我修了一台东芝A205的就是进到到滚动条死机,有时候又能进去,换掉电容后正常了

网友:
加几个 电容 试试啊。又不费事。

网友:
换了电容 并加了两个  结果现象依旧。。。搞不懂了

网友:
高手别保守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没那种电容吧,应该查外设,BIOS ,南桥

网友:
换的是什么电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