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给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 GF6100M-M V:1.0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1-09-16):
精英给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 GF6100M-M V:1.0不定时掉电:
目测有2个电容鼓了,有个是PCI-E槽上那个还有是CPU供电那里的一个电容,换了后,测试2小时正常,不掉电,但交给客户后又掉了,拿来试了下,的确如此,再把ISL6566加焊了下,也用了2小时左右,也是正常,放电影,听歌都没有问题,忽然又掉了,唉,麻烦,搞维修的就是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,手摸桥散热片非常烫,现在在上面加了个散热风扇再试下
在此请教下各位,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解决了的,给个方法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一般都用这个方法,不行的话,就要加焊桥了,再不行重植,最后换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