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ISP读出液晶驱动板MCU程序

楼主(2011-09-16):
请问高手,如何通过编程器读出(ISP)读出各类液晶驱动板程序?或者读出“联想L195WA 板号 L195W-S1H MCU数据  ”?

网友:
如果采用编程器,请告知编程器具体型号,及操作步骤,谢谢

网友:
液晶的程序都读不出来,要是能读出来,我也不会为这个联想的垃圾显示器在发愁了!!!

网友:
可以读,具体看什么方案,也就是看芯片型号

网友:
芯片:TSuM56AWHL-LF-1

网友:
不好读吧 不然也太简单了

网友:
TSuM56AWHL-LF-1是处理芯片,MCU程序存在TSuM56AWHL-LF-1附近的存储芯片里。
你的编程器支持存储芯片就可以读出来。

网友(点评):
用ISP TOOL 可以不拆机读出程序, 部分厂家 不能直接进入ISP 模式, 知识产权问题,

网友:
MSTAR的芯片。可以在线读出。

网友:
谢好心人,我今天通过MSTAR读出来了

网友:
首先要有编程器。也要有座子

网友:
我自己编程器也是支持isp在线读取刷写的  也没回用呢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   我也去找找啊

网友:
MST方案是可以读出, 至于是否正常,重新刷回去是否正常,可以验证下

网友:
用580u啊,看看存储器是什么,你说的那个,肯定不是存储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