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22寸液晶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客户拿了一台优派,很是不稳定,客户拿过来说会闪,经过拷机差不多20分钟左右问题开始出现了,电源突然断掉几秒自动又恢复开机,反复这样,间隔时间也说不定,有的时候10秒左右,有时候几十秒,经过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或者损坏的原件。开始时怀疑开关按键有问题,在开机以后把开关面板拔了,过了一会问题依旧。请高手支招!

网友:
有没有温度异常的元件。脱焊,打火。刚开屏红不。高压单供试。一下

网友:
就是感觉驱动板主芯片还有其他MOS管温度有点高!有点想烫手的感觉!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情况,拆来拆去,无缘无故突然好了

网友:
肯定还没好 我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按键的问题 导致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