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L写程序求助接口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驱动板上两个数据接口不知道怎么接了一个是蓝色插口分别是gnd.txd.rxd.5v还有一组就是vga接口上的sda.scl这两个接口该怎么使用用isp烧程序,isp接口是六芯的分别是miso(RXD).vcc.sck.mosi(TXD).reset.gnd这个该怎么接主要是SCK这个不知道接哪里

网友A:
是不是乐华的,如果是用九针全通VGA线写,用NT程序写入。如果不是就不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乐华的,如果是用九针全通VGA线写,用NT程序写入。如果不是就不知了。

是roward的驱动板,用nt程序写,外加什么硬件设备我没编程器有个写主板bios的编程器能直接用写24C02的方式写不

网友:
你没有液晶驱动板烧录器咋写程序呢?现在的烧录器便宜了,而且功能强大,如果打算做维修这一行当还是买一个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