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常见的显卡芯片有哪些和怎么代换?希望给点建议,学习中。

楼主(2011-09-16):
     学习笔记本维修也有几个月了,现在开始慢慢的在上手。唉,一路走来真的不易呀,碰到了各种问题,心都虚了。当然,学习到技术,还是值得的。今天碰到了一些显卡,看不懂,所以想学习下一般显卡芯片有哪些,它们是怎么代换的。希望你们能给点帮助,这是我发帖的初衷。谢谢!

网友:
都没人指点下啊  惭愧呀

网友:
坛子里面有的是,楼主若有心,可以整理下发上来

网友:
嗯  真的没有找到啊   好凌乱  还想着你们给点帮助呢

网友:
首先你至少要知道一些显卡的芯片组型号,威盛的,英伟达的,ATI的,AMD,代换显卡下面有具体的小型号,对着上面的型号来代换就可以了,实在不知道怎么代换,就查找机器的型号,通过机器型号,找到这块显卡的型号,这样也可以,不知道说的对不对,也请大侠来指教下。

网友:
蒽  是吧 但是呢有些是可以代换的啊  升级改良和原本的

网友:
显卡GPU  一般就是  NV     ATI   的,然后就是集成卡了。集成卡集成在桥,现在最新的I 系列  GPU集成在  CPU里.由于 PBC 的原因  基本都是 同型号代换. 就算 升级改良芯片  也是原型号的 GPU 才可以换的.

网友:
蒽  是啊  谢啦  还在收集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