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1S 电流上到0.8.。。硬盘灯一直闪

楼主(2011-09-16):
HP4411S 电流上到0.8.。。硬盘灯一直闪
这个是不是BOIS的问题。我刷了N次都没  有用,CPU是T6570.三代的内存,这个和二代的BOIS通用么?..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bios问题,上周就修了一台,我在官网下的bios,针对你的机器型号去官网下,好与不好至少可以排除一些问题

网友:
我就是在官网上下的呀.可是刷上去电流上到0.8又掉回0.6就上不去了,

网友A:
觉得不是BIOS问题,用原装适配器试试看

网友B:
恩 那可能确实不是bios问题,我修的那台现象是0.8又0.9 之间来回跳变的,或许你换个bios芯片试试呢,我只修过两台4411,另台是主板有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觉得不是BIOS问题,用原装适配器试试看

原装适配器试过了。还是一样。是不 是我BOIS刷的 有问题,刷好后电流从0.8掉回了0.6就不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 那可能确实不是bios问题,我修的那台现象是0.8又0.9 之间来回跳变的,或许你换个bios芯片试试呢,我只修 ...

你那有没有截取好的BOIS,可能是我刷的不对呀。刷过后电流从0.8掉到了0.6就不动了。本人新手没刷过BOIS。机器本来好的。我BOIS设置了一下就开不了本了。电流一直是0.8左右小跳的

网友B:
找了下 还在u盘存着,没来得及删呢 呵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找了下 还在u盘存着,没来得及删呢 呵呵

朋友,谢谢你啊。我刷上去试试看,不过我还没刷过BIOS。 就怕是*脏话*作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朋友,谢谢你啊。我刷上去试试看,不过我还没刷过BIOS。 就怕是*脏话*作错误

怎么成脏话了。不是骂人。懂的自然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了下 还在u盘存着,没来得及删呢 呵呵

朋友,这个是还没有解切 吧。是不是要先搞成1M的。16MBIT

网友:
不啊 这个bios文件是2m的,你直接解开下载的文件就是啦,不用处理的

网友:
用原装冲电器看看有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BIOS刷成功了。显卡还 有问题。哎

网友:
刷BIOS复杂吗?我也是新手

网友:
换个显卡后机器以修复。这显卡好像哪下来做过用会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