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AL1916W显示器指示灯闪 屏幕无显示 申请转正

楼主(2011-09-16):
宏基AL1916W显示器指示灯闪 屏幕无显示 拆机高压板上的40T03GP短路 两个25V220UF鼓包 F200标有W的应该是保险 烧断,手头找不到40T03GP  在845主板上找了个55N03代换 换电容 F200用细铜线直连  开机还是屏幕一闪绿灯也是一闪一闪的,5V 12V正常 高压电路不正常,找不到高压包换 跑到电子城买了块通用高压板改 四灯得板 三线 VCC    OF/ON    GAN  找到12V线和开关线 地线  接上高压板  上机测试OK 文字功夫不好 请谅解 麻烦申请通过   谢谢

网友:
哈哈 转正??  貌似就这种故障 你还得等个百八十年的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哎  我也知道难啊  谢谢

网友:
我之前把好的文章放在别的论坛了  早知道就发这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