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 怪问题,,CMOS电池放下电,就显示,保存时间后又不显示

楼主(2011-09-16):
IBM T60 CMOS电池放下电就可以显示,,保存时间后,,,就不显,,显示的电压是1。2A  不显示是1。8A左右,,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,,真的没思路

网友:
刚才试了下,,第一次能开机,,第二次就不行,,在CMOS电池放电后的情况下

网友:
是不是存储器坏了哦  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遇到过。。

老A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一般查RTC和南桥电路,估计不好修

网友:
就算不要电池也可以开机。放电保存时间就不行了。那先换个南桥。有图就先把RTC电路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换根533的内存看看

网友:
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一直没敢搞,客户就拿去换主板了

网友:
先刷BIOS再说,,

网友:
做南桥吧,必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