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 不通电

楼主(2011-09-16):
上电电流过大,0.4A电流,拆机检查,量各路电感无短路,3.3V 5V电压正常,1.2V有,1.8V不出来。
用手摸到南桥会发热,换了一样,拆除网卡也一样,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南桥发热。

补充内容 (2011-9-17 12:14):
已解决了,是U51的第5脚的一个小电容坏了,有小短路,影响1.8V没有出来,造成南桥发热

网友:
1.8v的滤波电容换换看

网友:
因为1.8v没有,如果1.8v阻值正常的话,我一般是先把电压修出来。

网友:
如果有1.5 或者1.8电压 没有出来的话 南桥缺少其中一个电压的话 待机也会发烫的

网友A:
缺少1.5V南桥会发烫的,而1.5V又是1.8V转过来的,你这1.8V没有,1.5V肯定也就没有,所以就烫了。 1.8V的控制芯片好像是MAX1845,找找看,在北桥边上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缺少1.5V南桥会发烫的,而1.5V又是1.8V转过来的,你这1.8V没有,1.5V肯定也就没有,所以就烫了。 1.8V的控制 ...

是1845,但是我换过了,还是一样呀,

网友:
那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先修电压吧

网友:
南桥好像是少2.5的才会发烫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