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达ZR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1-09-16):
机型:ACER5570
版号:广达ZR1
待机:0.031A
故障:不触发
不触发有几种,:1,保护隔离不正常。2,待机电压没产生。3EC工作条件没满足。4BIOS程序问题。
先打各电感阻值均正常,实测VIN19V.
电感PL2,PL5正常产生+3VPCU,+5VPCU
量PC87541V的第二脚NBSWON#开机触发信号有高低高跳变,第171脚EC_DNBSWON#有3.17V但无跳变。
问题找到了,要么就是EC要么就是BIOS其中两者出问题了,还是待我慢慢细查……
先查EC的工作条件:供电+3VPCU3.3V正常,
示波器打晶振有正常波形,
591RESET#3.3V
VCCRTC也有3.3V
LID#休眠信号有3.3V
TEMP_MBAT电池温度检测也有3.3V
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2.6V
D/C#接适配器为低,接电池为高,量到低电平正常
相信大家会问为什么不去量RSMRST#信号呢?
问题就在此了,早就量到此信号不正常,为0V打阻值正常,到这觉大多数大家都会说刷写bios,不错,喜哥讲课时也是这么说的:RSMRST#不正常时多数程序坏,但是不是绝对的。呵呵,到现在还记的…
首先排除U18的供电和复位正常后,
用示波器打A0---A15低位地址信号无波形,再打CE#片选也没有波形。难道莫非真的程序坏吗?由于店里没有TSOP40封装的转接座,刷BIOS视乎不可能了。那就先拖下BIOS吧,故障依旧。心想EC没选中BIOS是不是低位地址信号有开路的呢?于是点住U18的第2脚去划EC,划了一圈也没响哩,打阻值有600多呀,跑其它脚位都能与EC相通。找到EC的第120脚量U18的第2脚确实是不通的!!
乖乖…不会就这样被我逮着了吧?上点图
EC与S1833测点是通的,于是把U18的第二脚飞到S1833测点上。通电待机电流为0.005A

此时再用示波器打低位地址信号的波形,如下:
  活跃的低位地址波形
测量此时的RSMRST#信号为3.3V,按下开机键后ACER的画面迎面而来…
呵呵,屏背光灯管发黄,跟客户说加钱更换!
飞好线的图片:
片选波形:

小插曲本人离开基地两个多月了,挺想念喜哥的,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上基地去感受那种浓浓的学习气氛。由于时间问题很少上来发帖,高手请勿拍砖…

有个错误,写在前面,刚开始待机0.03是因EC没读到程序开启了S5电压,看下S5_ON的电路就明白,此板的LID#在待机时是低电平,它的上拉电压是S5电压(实测),另待机RSMRST是低电平,因待机S5电压不开启理论如此没实测。
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楼主分析透彻,学习了

网友:
请教楼主你这个点住图是怎么查两个芯片之间相连通的点啊,我到现在还没有能找到使用方法

网友:
高手,请问你就是在基地学习俩个月就有如此成就。还是以从前也做维修工作

网友:
在点图里按C键,输入U18.2就可以的。

网友:
很好很强大、、一般CE脚没波就不用考虑刷bios了、遇到这种情况、查完EC外围后、、拆掉bios(bios本体损坏有可能影响片选)量有没有波形、如果没波形、就应该走楼主的流程了、、打阻值量通断。

网友:
      LZ的 思路和流程都很清晰   不错   EC到BIOS通讯经常遇到断线的  特别是过孔断线

网友:
挺不错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我也见过一台这样的,那台是被别人做了手脚的。

网友:
EC到BIOS短线,这样的还没有修到过!

网友:
不错 清晰明了

网友:
先请教BIOS的第二个脚是什么作用?

曾经蛋疼的事:修过一台hp M2000,跟楼主一样个故障,没TSOP40的座子刷BIOS,同行的板子,因为拆机板也便宜才170元,后来放弃维修了。可惜啊。还是下次碰到次故障,一定花钱买个转换座。进口的160元。国产的120元。

网友:
LZ 很厉害啊   学习了

网友:
不错的,楼主要多发这样的技术,经验贴。

网友:
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

网友:
不错实地学员很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