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AMDCPU,AMD北桥取下不路,装就短。

楼主(2011-09-16):
CQ40AMDCPU,AMD北桥,AMD北桥的取下不路,装就短。原来以为是桥坏了,更了一个新也是一样,取下来就是好的,装上去再量北桥上的电量总是有一个短路。。

网友:
那款北桥上面本来就有几组电容是短路的啊! 正常的!

网友:
比较新的核心不管是显卡还是主板或者笔记本上的芯片组,有些测量就是0Ω的,正常的

网友:
是那样的 ! 我原来也是觉得他是有问题的 但是后面机器亮了  才知道不关哪里的事

网友:
咳咳,那个北桥是有几个是0的,只要没有5个以上,基本认为是正常的

网友:
是有几个是为0欧的

网友:
应该有几欧的,不是短路

网友:
应该正常的,新的芯片组都有几个0的

网友:
恩,这个问题很纠结。

网友:
不是北桥问题,查下其它地方

网友:
南桥加焊一下看看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不是测量电容为0欧的短路吧,是不是把北桥取下后可调电源显示待机正常,装上北桥后待机高怀疑有短路吧

网友:
我说的意思是:北桥取下量上面的电容都正常,只有两个阻值在11殴左右,但是只要把AMD这一块CQ40的北桥装上去就有一个电容对地为0,以为北桥坏了,更换了一个全新的也是一样。不知道是这种桥本身就一个电容是0殴的,而且装上去北桥特别特别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