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机器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赛扬d3.0,945主板,独立显卡,1g内存。一开网页cpu就100%,特别是flash多的网页。所有的件都单独换过,问题依旧。究竟是哪得问题

网友:
CMOS里看看
任务管理器里看看进程对不对
实在不行先装个系统

网友:
   是不是中病毒了,先软后硬,换个系统试试先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芯片组驱动不对导致的  换成管网的就ok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