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键盘按键紊乱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笔记本键盘按键紊乱,有的按键不出字,有时自动弹出字符,怎样判断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?

网友:
键盘的问题!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!我都是换键盘!

网友:
应该是键盘的问题!

网友:
  换个键盘就好了

网友:
键盘坏了换键盘

网友:
键盘  ec  南桥   《个人建议而已》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这个比较全面,不过其它更直接的经验也很有价值。

网友:
很少是ec   的   一般都是键盘  90%以上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键盘不好

网友:
先换键盘,先易后难

网友:
  遇到的大多数换键盘都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