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维修

楼主(2011-09-16):
开机几秒就黑屏 重新开关显示器 显示一下又黑屏 屏线拔掉灯管会亮 请高手指教急急急

网友:
  改个高压就好了

网友:
把高压PWM 芯片 保护教短路 就OK 了

网友:
你这个也没有图片如果拔掉屏线,灯管能亮,有两种可能,1是屏有问题。2是驱动板供电,具体是哪的是,这的拿兼容板试下屏,就知道了

网友:
电容,高压板,灯管,都检查一下

网友:
滤波电容,灯管或者高压板。

网友:
先测屏电路好坏,,不知楼主是外接灯管测得还是用原屏测得,,屏没问题就驱动板问题咯.....

网友:
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,不知你的机子是什么牌子型号,通常都是5V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