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分求高手指点新唐EC工作条件

楼主(2011-09-16):
ACER 1430 纬创JV10
此板采用的是HM55+NPCE781B
新唐的NPCE781B这个EC在新机器上开始使用,对于它的一些测量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,按说其为华邦的子公司,应该与华邦的芯片差不多的。。。记下我的测量过程,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。希望有哪位高手能出来指点迷津。此机故障为不触发,故障定位在EC没有去读取ECCODE128KEC BIOS FLASH ROMU24)第一脚SPICS#持续为高,正常时EC读取ROM要拉低CS#,所以我把故障定位在EC没有满足工作条件上,EC已经换过两个了故障依旧
EC的供电,除了4VDD是开机之后才有的,其它脚全部供上,3.3V。一共7个脚,和3D3V_AUX_S5都能划通,7个地线也都是通的。
44VCORF测得1.8V,因为没有参照暂时认为是对的,换掉VCORF滤波电容依然为1..8V
83脚SHBM,在待机时为低电平,此脚意思为共享BIOS ROM,为高才是从外部读取ECCODE,但在此机中只有一个下拉电阻接地,还有就是作为蓝牙的EN,应该是读完ECCODE之后才能为高的,而且这个高电平是EC内部输出的并没有经过上拉。SHBM待机时无效,难道EC有程序?但是为什么还要外挂一个128K的EC BIOS ROM呢?这是疑问之一
77 79脚本来应该为时钟的,但是79脚悬空,77脚是通PCH输出的SUS_CLKSUS_CLK只有在ECPCH RSMRST#之后PCH才有可能输出的,所以此EC时钟应该为内置时钟,参照同样ECLA46,其77 79脚所接的晶振之类的也全都没有上件,证明了此EC为内置时钟?此时实测77 79脚有电压无波形,这是肯定不对的,但是故障原因仍然没有找到
85EC的复位,用示波器看过了,与3D3V_AUX_S5有延时,复位应该也是正常的
剩下的引脚都是一些GPIO引脚和上电后才用的引脚了,能测得似乎都已经测到了。此时不读ECCODE很容易解释,因为连时钟都没有产生,但是此芯片时钟可能为内置的,又还会有什么条件会影响它产生时钟呢?
来个明白的兄弟指点一二

补充内容 (2011-9-19 16:52):
此机已经刷ECROM修复了,回头有时间做个总结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修了一台HM55芯片组的板子,也是不触发。最后刷写了EC BIOS后正常开机。刚开始跟楼主一样纠结过EC的工作条件。这个是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27863-1-1.html

已经找到了ECROM,晚上刷上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图纸附上!

网友:
机器还有两三天的维修时间,再不行客户就取走了

网友:
我先说下,楼主的名字与  无边思绪的名字就差一个字,这个我不好意思说什么  ,你基本也不好意思说什么

在说你这个机器,该检查的你都检查了,那还有就只剩下GPIO的叫没有检查了,检查下是不是有短路的?还有HM55的单桥我没有修过,即使修过也没有注意更多,只能说你自己仔细的检查下,还有看下外围有没有短路什么的,还有RTC什么的都需要去检查的。只发表个人建议。欢迎砸砖

网友(点评):
GPIO脚是读取ECCODE之后才会起作用的。 EC不读程序,跟RTC有什么关系呢?

网友(点评):
他是山寨版的,原版的在你楼下,哈哈

网友:
ECROM到EC有没有断线的。还有就是摘掉ECROM直接量焊盘,可以防止ECROM本身损坏引起的不走波。

网友:
没有断线,刚刚摘掉故障依旧
现在的情况是CS#一个下拉也没有,再加上此EC的时钟还是没整明白,直接量时钟脚有点压没波形,都没有时钟我觉得不读ROM应该是正常的,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EC无时钟呢。还请老师看看这个机器的图纸,帮忙出个主意
EC目前已经换了2个了,一般的EC供电正常就应该出时钟了呀,但是这个外部没晶振,估计可能是内部振荡了。。。EC的供电很平稳应该没有问题,且每个供电和地都是通的

网友(点评):
头像好牛B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RSMRST#是为高的(U43)。所以EC时钟应由PCH提供。楼主验证看看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#是为高的(U43)。所以EC时钟应由PCH提供。楼主验证看看是否正确。

兄弟你仔细看看,U43所产生的RSMRST#并没有送到PCH,而且U43上面写着ADD U43 FOR BIOS DATA LOSE,这个U43在板子上死活都没找到的,估计是没打件  此机中PCH的RSMRST还是由EC给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#是为高的(U43)。所以EC时钟应由PCH提供。楼主验证看看是否正确。

我也在这个地方徘徊过,苦苦找不到U43,测得RSMRST#与3D3V_AUX_S5是同时出现的,更验证了此板上没有U43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#是为高的(U43)。所以EC时钟应由PCH提供。楼主验证看看是否正确。

如果能有这个EC的数据手册参考一下就好了

网友A:
那RSMRST#在此机的作用只用来控制产生ECRST#  S5_ENABLE   PM_THRMTRIP-A#
EC的RSMRST#_KBC是否发出了呢

网友:
新出的机器维修确实有难度,一般都有两个BIOS芯片,这种EC的引脚定义搞得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RSMRST#在此机的作用只用来控制产生ECRST#  S5_ENABLE   PM_THRMTRIP-A#
EC的RSMRST#_KBC是否发出了呢

不,此机的RSMRST#一直是处于无效状态的,因为U43根本就没有装
EC都没有时钟,而且也没有读取ECCODE,如何能够发出RSMRST#_KBC呢

网友B:
是南桥收到RSMRST#后发出SUSCLK的
RSMRST#又受控51123_PGOOD

请问楼主这个 51123-pgood多少v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南桥收到RSMRST#后发出SUSCLK的
RSMRST#又受控51123_PGOOD

感谢饼哥赏脸啊
51123_PGOOD是由R11上拉为3.3V的呀,只有U18正常控制产生5V_PWR和3D3V_PWR后才会抬高51123_PGOOD的。但是只有EC抬高S5_ENABLE送给U18后才能出3.3V和5V的。EC要送出S5_ENABLE又必须要满足自身工作条件,时钟和ROM都是最起码的,现在它没有时钟,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了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它自身的时钟看图是PCH发出的。但PCH要得到RSMRST#才能发出SUS_CLK,感觉是 循环了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南桥收到RSMRST#后发出SUSCLK的
RSMRST#又受控51123_PGOOD

南桥想要得到RSMRST#,EC也必须要正常工作才行啊。
我感觉这个芯片的时钟可能是内置的,等机器上电以后 PCH退出S5状态后才发出SUSCLK,此时转换成外部时钟。
南桥只有退出S5状态后才发出SUSCLK,所以我觉得SUSCLK应该不是在待机状态下给EC的时钟
修到现在,对EC的时钟还是很头疼啊  应该供电正常就起振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南桥想要得到RSMRST#,EC也必须要正常工作才行啊。
我感觉这个芯片的时钟可能是内置的,等机器上电以后  ...

你研究的好深。呵呵。这样的,得找个好的机器对比修了。光靠分析。很多时候都会想错。
不去想它了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研究的好深。呵呵。这样的,得找个好的机器对比修了。光靠分析。很多时候都会想错。
不去想它了吧。

这是个日本机器,客户过几天就回日本了,时间这么紧上哪找好板呢。。。
下次碰到同样的EC时候就留意一下这些疑问就OK了
不过还是希望有哪位修过的兄弟站出来指点迷津的。
这个问题困惑我好几天了,连个时钟都修不出来,研究多深又有什么用

网友D:
晕,刚刚挣够分,下了图来看看,你都知道没有SUSCLK了,还在纠结个什么啊,南桥X3有32.768就会发出SUSCLK,你量不到SUSCLK就要看看后面的U31有没有坏,没有坏,就是南桥了,问题很简单,你复杂话了。。。

好像没有RSMRST#是不会有SUS_SLK的

网友:
学习,全是高手云集啊!

月饼 -4 严禁灌水

网友E:
不要一直认为图纸是完全正确的.这容易进入误区.
如果EC不送出S5_ENABLE ,也能有5V 和3V呢。要断开后再去看看,你前面都说是有这两个电压,RSMRST#又有,那应该追下一步动作。不要纠缠在这EC这里。
应该按照POWER sequence 来修。在图纸的第2页,把VTT PWGD 修出来,才到EC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日本机器,客户过几天就回日本了,时间这么紧上哪找好板呢。。。
下次碰到同样的EC时候就留意一下 ...

笔记本的SUSCLK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给EC的?
主板中一般空置这个信号,据华硕资料说。是南桥得到RSMRST#后发出SUSCLK给EC

你老纠结在SUSCLK,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要一直认为图纸是完全正确的.这容易进入误区.
如果EC不送出S5_ENABLE ,也能有5V 和3V呢。要断开后再 ...

不知道兄弟有没认真看图,你所说的那个时序图是南桥正常工作之后的时序,那PM_SLP_S4#之前呢?难道插电PM_SLP_S4直接就出来了?
再者,S5_ENABLE送RT8223的ENC脚,根据它的数据手册,如果ENC无效,两个通道都被关闭,是无法产生3D3V_PWR和5V_PWR的
本机中的RSMRST#从来都没有有效果,始终是无效状态的,3D3V_AUX_S5一出,它就出了,没有延时。而且这个信号也没有送到南桥,送到南桥的是EC发出的PM_RSMRST#

最后,还是要回到EC先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的SUSCLK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给EC的?
主板中一般空置这个信号,据华硕资料说。是南桥得到RSMRST#后发 ...

在IBM设计的机器里这个SUSCLK作为待机时钟,像广达仁宝之类的设计的机器一般也不用到SUSCLK。
饼哥我现在不是纠结在这,我是纠结在EC的时钟到底怎么样才能出来?
现在应该已经排除了外部给它时钟的可能性,但如果是内部产生为什么又测不到呢,现在有电压无波形
就算EC不需要这个时钟,那下一步也要读ECROM了呀,可是这个它也没有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要一直认为图纸是完全正确的.这容易进入误区.
如果EC不送出S5_ENABLE ,也能有5V 和3V呢。要断开后再 ...

前面说的3.3V和5V是待机时LDO产生的,并不是开关电源所产生的

网友F:
EC内置时钟还真没见过,不过建议关注下77脚PM-SUS-CLK,这个信号在其它机型中是RSMRST之后发出,但这个机型并没证实。个人认为有一种可能:PCH的TRC时钟产生这个时钟供给EC,这,只是一种猜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EC内置时钟还真没见过,不过建议关注下77脚PM-SUS-CLK,这个信号在其它机型中是RSMRST之后发出,但这个机型并 ...

但是根据PCH的时序,没有送到PCH的RSMRST#,PCH是不会送出SUSCLK的

网友G:
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个EC本身带程序的。你可以从指示灯入手,因为这些指示灯多为GPIO的,如果这种情况下指示灯又能正常指示,说明是EC已经工作了,先达到这步很重要。

网友:
革命尚未成功  同志还需努力

无力思绪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长见识了!学习来的!

月饼 -4 严禁灌水

网友H:
这BIOS 主要是看 第2脚。
你可以看下南桥的晶振有没有波。。再就是南桥待机电路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BIOS 主要是看 第2脚。
你可以看下南桥的晶振有没有波。。再就是南桥待机电路。。

CS#没有,其他都是浮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个EC本身带程序的。你可以从指示灯入手,因为这些指示灯多为GPIO的,如果这种情况下指示 ...

EC旁边就放着一个128K的ROM呢。而且也没有指示灯能亮,换过两个EC,所测数据一点都没变化

网友:
复杂电磁环境下小生谨慎围观~~~飘过~

月饼 -4 严禁灌水

网友I:
这个时钟不是内置的,一般芯片不可能内置时钟晶体的,时钟晶体材料石英,芯片是硅。这个机器,你最好还是先查供电,时钟,复位吧,这个32K的时钟是桥发出来的,你测测桥的时钟有没有振荡,一般来说,这个时钟有了,说明桥的工作条件也满足了,新桥,可能有例外,会有一个分支也有可能。东西是死的,人是活的,祝你能够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时钟不是内置的,一般芯片不可能内置时钟晶体的,时钟晶体材料石英,芯片是硅。这个机器,你最好还是先 ...

但是另外一个和这个同芯片组同EC的图纸 纬创的LA46,它的时钟没有外接任何元件和线路,这个如果没有内置时钟的话怎么解释呢?而且这个时钟有点诡异,哪有芯片拿时钟作为GPIO脚的呢?太蹊跷了,兄弟能再帮忙研究研究吗 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旁边就放着一个128K的ROM呢。而且也没有指示灯能亮,换过两个EC,所测数据一点都没变化

如果能确定EC是不带程序的,那就是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。有些信号容易忽视的。例如:曾经修过休眠开关不良导致EC-RST#不正常无法开机的。也修过ACIN信号不正常导致EC不工作的。这些只是举例,可能不适用你遇到情况,但我希望能带给你点灵感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,我见过一台机子cs#信号为高电平,但后来刷了BIOS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晕,刚刚挣够分,下了图来看看,你都知道没有SUSCLK了,还在纠结个什么啊,南桥X3有32.768就会发出SUSCLK, ...

就是啊。有的时候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,楼主是掉进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