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014触摸板用不了 EC换过

楼主(2011-09-16):
这机子现在是EC和南桥都换了,电容连着的也干掉了,只要一插上就进步了系统拔掉就可以,就是卡在滚动条哪 EC也买了新的回来,也还是一样的故障 测电压数据和时钟是2.5V,但是上啦的电阻一头是5V,请高人指点
触摸板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BIOS也是刷过的

网友:
怎么 没人啊 这机子拖很久了的

网友:
怎么不换一个触模板试试的

网友:
触模板本身有微短了把

网友:
触摸板换过了 还是一样

网友:
楼主,检查下EC周围的器件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看一下触摸板有没问题, 这有可能影响键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