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58不出3V,5V.

楼主(2011-09-16):
三星R458不出3V,5V,开机电流在0.13左右,且TPS51120发热.3V,5V对地阻值正常.TPS51120开启信号有,TPS51120换过不行.
三星

网友:
待机电流这么大肯定不对,找个图纸,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待机电流正常的0.2 开机跳到0.13且PS51120发热换个TPS51120还是一样发热不了3V,5V,3V,5V的对地正常.开启正常,PS51120 2脚,3脚没有电压.

网友:
看图纸,查时序啊

网友:
哎,刚找了台差不多的机器测了一下有地方断线了估计没得修了.TPS51120下面大部分断线了.

网友:
断线可以飞线啊,不修就没钱挣啊

网友:
先排除芯片本身问题,还不行可能是线性电压短路,

网友:
真的假的?断的造成发热?

网友:
肯定真的了,断线了PS1120 .2脚,3脚没电压还有些脚也没电压.

网友:
放弃查了,我都看过点位图跟差不多一样的板对照过了一些电阻都没有了,还有几处断线了,装回去还给客户了.

网友:
你既然有好板子对照,还有点位,那还不好修啊,缺什么补什么啊,断线飞线

网友:
有 短路的发 。先把短路的找到。

网友:
看图纸查时序

网友:
查下线行5V是不是短跑 过流了?

网友:
楼主应该查看下这个帖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2373-1-1.html

网友:
应该还是LDO有短路,查51120跟EC 和南桥

网友:
咋这样就放弃了呢。太可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