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LAW982液晶故障

楼主(2011-09-16):
今天收了一台TCL LAW982液晶,外置12V适配器供电,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,拆机后加上适配器测12V供电正常,稳压块78M05输入输出端都无电压,稳压块前面是个Q1 好像是个贴片三极管,下面两个脚一个12V,一个11点多伏,与78M05相连脚没电压,上面标的90f,不知道是什么元件,找不到找换件,没思路了,各位高手救命啊!

网友:
查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我说的稳压块78M05就在高压板上

网友:
郁闷啊?在高手的指点下修好了,由于客户送修时没送适配器,一直以为是12V适配器,原来是19V适配器。客户的19V适配器坏了,虽然指示灯高,测也有电压,但一加负载就断电了,换个新适配器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