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410-B主板USB接口进入windows后不能使用?

楼主(2011-09-16):
一块精英为联想代工的RC410-B主板USB接口在进入windows前可以用,进入windows后就不能用了,只识别到1次;usb接口电压充足;主板无电容鼓包;usb data+ data-对地电阻760欧左右;bios已开usb,请问高手该咋办?
Windows

网友:
760可能虚焊了,但是如果在PE能够正常拷贝的话,建议先想个办法装个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我确认:进入PE后也用不了USB!!!

网友(2012-10-27):
我今天 也遇到了这样一个板子,问题一样,目前还没修好,南桥加焊过,BOIS刷过
我怀疑应该是南桥外围电路,今天修了一个联想锋行的机子,也是这问题,最后查出来是是一供电不对

网友(2012-12-19):
uS也不好修啊,我有一块联想笔记本主板,开机前插上U盘,进系统后可以使用,进系统后插上U盘就不以用,USB鼠标,后插后插都不能用,目前也没有解决

网友(2014-06-06):
你修好了吗???? 我的是USB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