局域网中其中有一台机子上不了网,求助。

楼主(2011-09-16):
局域网中有10几台机子,全部为XP系统,网线没问题,其中有一台机子就是上不了网,但可以打开(192.168.1.1)路由设置,请问如何解决?
上不了网

网友:
你那里是用动态IP的,还是固定的,如果是固定的要设置DNS。

网友:
设置 自动获取 试试

网友:
看看网线有没有连接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