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看FLASH或者视频,最大化重启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一块显卡,驱动正常,也擦拭了金手指了,每当看视频,最大化的时候就重启,还有玩游戏的时候,一进全屏就重启,每次都是这样,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
显卡

网友:
你确定驱动没问题,那你换个电源测温度看看!

网友:
驱动没有问题,我用代换的方法,分别在这个主板上装其他的显卡均正常运行, 把这个显卡装在其他的主板上也出现同样的问题,最大化视频和最大化游戏的时候,会自动重启.

网友:
把08门电路换了

网友(2012-04-16):
重装系统看看或是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A(2012-11-04):
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,我的是集显。

网友A:
你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