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T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昂达N61GT正常跑马能进系统,显示器无显示。BIOS刷过。压过北桥换过内存。问题依旧存在,有谁遇到过能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查RGB,行场信号啊,

网友A:
查行场 RGB信号,如果正常,就重新植一下桥,单桥板子比较容易虚焊。

网友:
查行长信号,如果正常可能是北桥有问题,要么虚汗,要么北桥坏。

网友:
查行场信号

网友:
正好我手上也有一张和你相同故障的板子m2n-mx se plus,RGB三基色没有电电压,hs 5.1v hv没有电压,量了一下通过7408门电路直接进桥了,没有bga不敢乱来啊。

网友:
是桥不好吧。

网友:
量一下7408门电路的双向输入,懒人可以直接更换找个芯片,损坏的几率蛮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行场 RGB信号,如果正常,就重新植一下桥,单桥板子比较容易虚焊。

问一下行场信号怎么查啊。简单说下

网友:
以前遇见过 就是插独立的会亮,集成的不会亮。修了可长时间没修好 给客户商量插独立显卡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