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太热, 平时的时候73度

楼主(2011-09-16):
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处理CPU过热的问题,我已经清理过风扇,加过油,上过硅脂,目前风扇转数 3100转,CPU 温度 开机 63度,最低 60度,工作中 74度,玩游戏最高 83度。散热器是铝散热器。
其他方法都有哪些方法呢?
1,换铜散热器

网友:
CPU什么型号?散热器太薄了吧?

网友:
板子放热量太大了。在这样下去早晚会费的

网友:
属于板子自身的问题。

网友:
AMD的‘CPU吗?教你一个办法,不过风险很大,把盖了给他去了,但是在去的过程中小心CPU上的线和盖下的电容。一不小心就坏了,如果你成功的话还要用那种INTEL和AMD通用的CPU风扇才可以,感觉接触不好可以加铜片。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CPU,就换个座子试一下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CPU的话 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AMD始终没有因特的散热好  呵呵  你可以看看你的CPU换个试试  换个因特的 看看  呵呵  如果还是温度高的话  那就是你板子自身的原因  可能是散热片散热不太好   还有风扇呢 看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AMD的可以换INT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(点评):
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说,但也只是第二次听说,CPU可以互换的

网友:
AMD的CPU能和INT的互换??????请高手解答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厂商把保修的标签贴到CPU的盖子上去了。CPU和散热器中间夹这么个玩意儿可不好。

网友:
是不是风扇上的散热管坏了?

网友:
学习中   垫铜片

网友:
板问题,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

网友:
属于板子的设计问题,有些垃圾的设计可能使温度飓升

网友:
废话  找一个一样的U  不能换才怪呢

网友:
在Bios里面调下cpu的电压就行了  调低点        我昨天就遇见个 调了下电压就好了   温度测试在60度左右

网友:
恩  我试验一下调节电压,调节低一点看看
另外在CPU和散热器之间加个铜片,这个真的可以?

网友:
散热器就是普通的 铝散热器啊,没有热管,也没有包铜什么的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LGA的接口,以前碰到过,是触点接触不良,用橡皮擦擦一下

网友:
您的意思是去了盖不上了吗?就让它那样子空着?

网友:
可以的话在出风口自己加个风扇,强制抽风。

网友:
是新的还是旧的?AMD的CPU二封的风扇很垃圾的!

网友A:
对啊,去了上盖的U就和本的U是一样的,只要换个风扇决对好用,用久了的AMD的U出现这种问题很多。主要是因为那个盖下的硅脂干,少所造成的。我自己的两台机器都是去了盖的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只不过在去盖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,千万别搞坏了。有可能你一刀下去,几百块没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散热方法很多,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他散热不好

网友:
如果是老机子 cpu发热量太多

网友:
继续学习,新方法不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啊,去了上盖的U就和本的U是一样的,只要换个风扇决对好用,用久了的AMD的U出现这种问题很多。主要是因 ...

那该怎样散热,没有CPU盖那么大块的铜片呀,而且就算有那么大铜片放上去也不吻合,散热效果仍然没有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该怎样散热,没有CPU盖那么大块的铜片呀,而且就算有那么大铜片放上去也不吻合,散热效果仍然没有呀

AMD用的风扇在架子那两边会卡住的,你开机应该都到不了自检就关了,用那种AMD和INTEL通的风扇就可以,要是还不行你可以用网上有卖的那种铜片,我的两台机器有一台上了铜片,是从显卡散热片上拆下来的,是铜的,还有一个是没有铜片,就只用的INTEL和AMD通用的那种风扇也没有关机的现现象。最高不会超过65度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用的风扇在架子那两边会卡住的,你开机应该都到不了自检就关了,用那种AMD和INTEL通的风扇就可以,要是 ...

学习了,不错的一种方法,只是没有试过

网友:
这个总题简单,在哪个温度高的上面加个铜片,把风扇改成一直转,温度不下来都不行,只要给风扇一个5V的电压就可以了

网友:
小机箱扇热也不好,还是要大机箱, 最好把机箱壳打开,,那样会好很多。。。。

网友:
LZ为什么不说是什么型号呢?

AMD温度就是高。换一个纯铜的风扇 散热会好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