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I 有时到0.5A左右掉电,,有时又是好的 ,,谁碰到 ...
X201I 有时到0.5A左右掉电,,有时又是好的 ,,谁碰到过,,

楼主(2011-09-16):
X201I 有时到0.5A左右掉电,,有时又是好的 ,,谁碰到过,, 系统供电正常,,CPU供电测瞬间有电压,,,,请求指教
cpu
cpu供电
掉电

网友:
加焊下CPU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加焊下管理芯片试试,然后看看刷bios试试

网友:
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

网友:
先加焊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桥跟显卡空焊的 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性能不好,,,有时用的好的很 连续几天都是好的

网友:
待机电流多少?

网友:
加焊下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待机电流多少 ?待机有3V 5V吗?

网友:
郁闷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待机0.01不触发 3V5V都有的 怎么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