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F206S

楼主(2011-09-16):
早上客户拿来一台神舟F206S笔记本客户说BIOS密码忘了,跟客户说好问题后,刷BIOS解决,刷好后客户拿走了,说又问题用一段时间会断电,拿回来一看CPU风扇插了啊,郁闷怎么会掉电,后来我拆出来一看没问题,就装起来,这下好了,连待机都没有了,后来拆开来查电路发现VIN电压被拉低了,D17 A脚有19V C脚只有0.06V,测阻止300多,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,大家帮帮忙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很明显VIN有短路过流的情况,可以强加电压到VIN用烧机法看看什么元件发热。

网友:
我烧过了
也发现有发热的,可是发热的原件拿下来是好的,换过也一样了,郁闷了

网友:
自己不是很会就拿到技术好一点的同行那去修吧。别把故障扩大化了、到时候损失的更大,网上给你说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,而且别人也没有那个时间。 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