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L15E 求助 !!

楼主(2011-09-16):
联想LXB-L15E  电源指示灯正常!   屏不显示   电源板电压都正常     是那里的问题!!

网友A:
你看一下有没有高压的控制信号过来。这样就可以确定是高压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B:
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主板是不是好的,开机能不能进系统,如果能听到开机音乐声,确定主板应该没问题,查高压板或灯管。否则检测主板

网友C:
外接显示器试过了吗?

网友:
可能是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接显示器试过了吗?

是显示器  不是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主板是不是好的,开机能不能进系统,如果能听到开机音乐声,确定主板应该没问题,查 ...

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下有没有高压的控制信号过来。这样就可以确定是高压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

好  我看看

网友:
测下主板5V供电,上高压板的12V供电有没有。

网友(2013-03-26):
我也有台是同样的毛病   有高手解决下吗

网友(2014-12-09):
要么那个1084要么就是c5707.是通病的

网友:
先点屏判断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