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E ht170ex1-101屏求屏线及驱动板

楼主(2011-09-16):
今天接了个翰视奇 HC174A 的显示器,故障:通电,绿灯亮3秒左右 变成 红灯闪下,继续绿灯,继续闪  重复着
仔细测试  驱动板有问题(不会修),想改个通用板上去  可找不到屏线   希望有此屏线 或会修驱动板的帮忙弄个解决办法
打开显示器  电源高压一体板  三个电容10V1000UF   25V470UF轻微鼓起   换掉之后
测 12V  5V 正常   再接上驱动板  电压被拉低为0.08V
以为电源板没修好  换上通电高压板  依然如此 ,才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
测驱动板AIC084  3.3V  1.8V正常   按纽电压 2.2V
其它小三极管  有4.6V左右电压 (不会判断其好坏)

左边数了下  是26针  右边是 30片插  屏型号HT170EX1-101
能帮忙指点下驱动板还需要查哪些地方   或 有通用驱动板及屏线卖的  都回个帖吧  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普通的双六位屏线,很普通的,网上都可以买到的

网友:
驱动板上肯定有短路的地方,电压拉那么低肯定有发热的地方,楼主你就忍一下去摸摸它,可能会烫到你,那时你就找到了

网友:
直接换个驱动板

网友:
这种屏线双8 中孔的.  要注意一下

网友:
你看下主芯片是不是坏了,tsum的挺爱坏的,再有检查屏短路了吗,

网友:
换个免烧驱动板,很好用的。

网友:
LVDS接口的屏,很常见。驱动板看看相关的线路,能修好的几率还是有的。

网友:
悲剧呀去淘宝看看...应该很多的

网友:
DF19-30PIN双八通用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