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机主板fsc-1713vna(B)怪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今天接了几块工控机主板型号fsc-1713vna,刚来是故障插在底板开机不跑马,南桥很烫,所以就直接换桥了南桥型号是NH82801EB的,换了后能跑了但到C7时报警一长七短,隔几秒又跑的1E滴的一声就没反应了,也不显示 不知是哪里还不行,请求高手们指点,谢谢

网友:
我怎么看的代码是13呢,13是可以显示的啊

网友:
郁闷的时几块板都是一样问题

网友:
是研祥的板吧,看下内存边有两个管子是连内存总线与南桥的

网友:
是啊,特别是最后的一声报警是和正常开机的一样但他去不亮,所以就有点晕了,楼上说的内存边的两个管子是哪两个啊

网友:
北桥也加焊过可还是不行,我想会不会是BIOS 问题啊可麻烦的是又找不到bios要是哪位楼主有bios救助小弟一下谢谢

网友:
这种工控板是接在什么地方用的?是不是不装回去出现的问题呢

网友:
我也怀疑过底板,但换了一块还是一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