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问题!!!v3700开不了机,急切寻求帮助

楼主(2011-09-16):
    今天客户送了一台HP V3700的机器说是开不了机(前一个月刚在我这换的新主板:cpu-intel ,二合一北桥,有独立南桥),前天晚上客户还是正常使用关机的。接过机器后按开关没反应,接上可调电源后按开关也没有反应。之后对机器一番测试,发现问题:
1.机器只要插上bios电池就开不了机,此时测量发现有3v,没有5V
2.拔下bios电池后,机器自动加电,3v5v都有,能正常开机,但是到了windows滚动条处会无限滚动,进不了系统。经测试,PE进不去,换个硬盘也进不去系统。
   刚换的新板子,现在不敢轻易下手搞北桥,请大家帮帮忙

网友A:
那个三桥合一的芯片虚汗了就是看不了机的 很正常   大胆干北桥吧  没事

网友B:
这机器我刚修过,所以有点印象。
关于你说的第一点问题,是正常的,在正常待机不触发的情况下,是只有3.3VALWAYS,5VALWAYS要等触发以后才会出来。

第二个情况的这种故障,你可以刷下BIOS试试,一般是BIOS问题,不行就换一个南桥试试,一般还是BIOS的可能性大。这种情况跟北桥,不敢说绝对,但是北桥故障的可能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小。

网友B:
这位兄弟看贴真是不认真,楼主说了是二合一北桥,INTEL的。还跑到3合一去,3合一就去了AMD了。

网友:
刚修个开机一长两短报警的,换显卡后进不去BIOS 换BIOS后正常 965独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位兄弟看贴真是不认真,楼主说了是二合一北桥,INTEL的。还跑到3合一去,3合一就去了AMD了。

呵呵  失误了一下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我刚修过,所以有点印象。
关于你说的第一点问题,是正常的,在正常待机不触发的情况下,是只有3.3V ...

这个我考虑过,所以我没敢动北桥。不过大师傅建议做北桥,我也想先试试刷bios,然后再南桥。

网友:
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吧 感觉BIOS的可能性多点

网友:
最后做南桥后好了,所有故障现象原来都是南桥引起的,谢谢大家的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三桥合一的芯片虚汗了就是看不了机的 很正常   大胆干北桥吧  没事

简直就是在灌水 都没人管管

网友(点评):
这不算灌水,人家只是没认真回答,如果真灌水是必杀的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就是桥的问题.加焊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