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提供一些最新电源电路图?

楼主(2011-09-16):
感觉现在的图都比较老旧。。。跟现在的电源根本不匹配
谁有比较新的电源电路图
在这里万分感谢~~~!

网友:
          是的,同感。最近的产品,几乎见不到电路图,修理很麻烦的。哪位同事手中有,传送来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现在的厂家都在保密   那里去找电路图  先测量供电及周边原件  没问题直接杀IC。
上次修个水塔水位控制器  IC型号被厂家磨掉了  我搞了半天把电路图画出来   我差点晕倒  原来是个555定时IC

网友:
是的。。我也遇到被打磨过的电源了
鄙视这种行为。。。。没有图纸。。。很耽误时间
现在大家讨论的。。看来看去。。。都很老的电源
除了感觉基本原理差不多。。剩下的。。。差远了
就我现在搞的这个电源。。。。没想到二次的3.3V。。竟然是一个场效应管直接震荡产生的。。
在老电源中。。这都是肖特基整流出来的吧。。。。差的太多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需要啊。
特别是航嘉和长城的。

当然其它单芯片IC的也可以。

网友:
我也需要啊。
;

网友:
凭经验去修 图纸内很难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