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一台华硕F80C 笔记本 真是有惊无险啊。。

楼主(2011-09-16):
今天收到客户抱来一台华硕F80C笔记本,故障是开机不显示,外接也不显示。。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,等客户走了之后拆机,马上开始动显卡,拿上焊台上面开始吹, 但是吹了好久都没焊下来,再吹了几分钟后,看显卡有一点动静了。后来不小心太用力了,把下面的主板上的焊点给拔起了六七个点,心里想这下完了,要赔一块主板了。。还是我还是把显卡重新植株,把几个掉的点焊上显卡上面,然后飞线到主板上面。开始把显卡吹上去,吹完显卡后,等主板冷却后,上CPU,内存...当时心里真的紧张啊。。开机,眼睛一直看着屏幕,看着屏幕显示LOGO后,心里一下子放松了,真是高兴吧。。把东西全部装上去后,开机,进系统。看电影,听歌。侧着温度,一切正常。。。修这台笔记本真是从来没有过的有惊无险啊。。显卡是ATI的显卡。。没想到ATI的显卡是这样的难焊啊。。

网友:
呵呵   ATI的是无铅的吧  你是用的加热台吧

网友:
做那东西要细心的!不然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!

网友:
ATI的显卡温度高容易鼓包,应该不会像楼主说的不好拆啊?会不会是因为温度低了,或者板比较厚?

网友:
ATI的显卡就是不好做啊,我也老做不好

网友:
我上面调240,下面调250。吹了好久呢。。都没反应,我就急了   我是用那种吹风枪。就是上面一只,下面一只。。

网友:
真是够人才,那个温度肯定是不够的。

网友:
是无铅的。温度还不到吧。锡还没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