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462的板子开机问题

楼主(2011-09-16):
手里有块462的板子,加电开机后屏幕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,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应该是BIOS程序出错了

网友:
先拆下电池放电,不行再重刷一下BIOS。

网友:
bios错误啊

网友:
重新涮BIOS

网友:
校验错误了

网友:
在不装CMOS电池的情况下找到放电跳线,将它调整到放电位置放电,放电完毕再将跳线恢复原位并安装CMOS电池,接着开机重新进行BIOS设置。假如上述措施仍不能奏效,请认真检查主板的CMOS供电电路器件,看是否存在着轻微短路或漏电的问题

网友:
一种是软故障,即BIOS内容损坏,重新刷写即可解决,另外由于内存问题也会报此错误,更换内存并清除CMOS后即解决,还有就是硬故障,存放BIOS的芯片损坏,更换BIOS芯片,重写BIOS解决

网友:
刷新一下BIOS吧

网友:
直接刷bios

网友:
更换BIOS芯片,重写BIOS解决

网友:
电池扣掉放电看看如何,如不行再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