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主板上的复位时钟电压

楼主(2011-09-16):
我现在没有示波器,修主板时到复位,时钟就没法搞了,想请教高手帮忙讲一下,复位 时钟测电压怎么测,以及复位时钟的电压是多少,这里没有具体的主板型号,谢谢

网友:
复位3.3V,时钟的话看看晶振的压差来判断吧。

网友:
整套假负载你就都清楚了

网友:
时钟受控于南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