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碰到一怪病机器,主机放倒能开,立起来就加电不显!

楼主(2011-09-16):
郁闷啊,这啥病都有,立起来诊断卡没码,放倒一切正常! 有碰到过这问题的么?
问题

网友A:
接触不好哦。。很明显

网友:
遇到过,你说的情况一般都是虚焊了,CPU座,南北桥,都有可能,你一个个按一下

网友:
先查插座类,一般能找的故障点。

网友:
哪里接触不良了啊 裸板 测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明显虚焊,表现

网友:
呵呵~~~大家都说明了,就一点:虚焊的问题,看诊断卡跑码而做断定,开机就没码,CPU底座的嫌疑最大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。

网友:
先看主板芯片组,有通病的

网友:
主板虚焊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接触不好,好好检查一下

网友:
严重同意7楼的说法。。。立起来CPU上有个散热器会使故障表现出来。。

网友:
看来是虚焊了,补焊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是有地方虚焊,加焊试试!

网友:
放下的时候 散热器压着CPU所以可以开机
立起来之后 散热器下坠,上面会出现缝隙 所以不能开机 因为COU不工作。
建议加焊CPU座 更换散热器扣具
实在不行就买个卧式机箱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,我亲身遇到过24针插头本身接触不良的故障,但是用肉眼观察不出来。

网友:
可能是虚焊的问题,和cpu座

网友:
虚焊,接触不好,一点一点找吧,比较麻烦

网友:
自我估计 应该是南北桥某处脱焊 上面答的都不错 估计南桥可能性最大 你看看吧

网友(2012-08-03):
一个一个按  都说的差不多

网友:
接触不良,10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