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之星 983B 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16):
一台微软之星983B开始是电源没有输出电压   换了一个电源八脚下 7575   电压出来了   可用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又黑了   测输出电压又没了   怀疑开关管不良  这次开关管和7575一起换了  连光藕都换了  还是一样    客户说换个电源板吧  拿了一个电源  改上去后     不开机了    改接的线对好几次    都是对的   测驱动板3.3 1.8都正常 开郑键上 3.3V    可就是不开机

网友:
可考虑电源板功率不足、按键损坏(可能性不大)、on/off信号异常等原因。

网友:
开启信号不一样

网友:
如果碰到这种问题,本人也只能是止住了

网友:
开关键是好的   这个是电阻式按键板 请问开关信号怎么查 电源板我就换了两个了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低电压开起吧,我以前碰见过的,要改

网友:
你再换回去看看,是不是你改线没有改好把驱动板搞挂了,一般只要确定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正常了不开机就是驱动板挂了

网友:
没法了   换驱动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