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帮忙看一下!

楼主(2011-09-16):
朋友一块主板有毛病,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下当时只有表。
现象是偶尔能点亮,但进不去系统(进度条过去就死)
点不亮时键盘三个灯全亮(隔一秒闪一次)
CPU 内存 桥供电正常,电源也换过了。其余的没看。挺着急的当时
我合计是IO的事儿,不知道对不对。大伙说说看
还有南桥边上的晶振0.03 0.04

网友:
晶震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某个小元件引起的

网友:
等待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咋没人帮忙说一下哈

网友:
请教、高人

网友:
不会就这么着了吧
总有好心人

网友:
把晶振全套换掉试下

网友:
把南桥煮了再看看吧

网友:
楼主说的太笼统,现在是供电都正常,晶振电压明显偏低呀,可能是板子频率不正常

网友:
晶振这边不正常啊

网友:
昨天换了显卡*脏话*他大爷
一切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