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3400 开机不亮,跑2C

楼主(2011-09-16):
型号:ACER 3400 开机不亮,电流跑到1.5左右,因为是一代的插槽,所以用码表跑了一下,跟到2C,卡住,凭经验,此机又是ATI X1600独显的,所以没多想,直接加焊了,加焊后,再点,故障依旧,然后又加焊北桥,故障依旧,最好想下,AMD的U,754的2800+,心想已经跑码应该不会是U的问题,但是再一想,AMD的U集成内存控制器,直接和内存交换数据,眼前一亮,从同行借了一块2800+一样的U,上机,一切OK,提醒一下维修的同行,754的2800+发热量较高,坏的也较多,遇到此问题先换U试一下,免走弯路

网友:
我是和论坛一起成长的,以后遇到一些问题会在此和大家分享,还望广大同仁给于指教

网友:
遇到过几次

网友:
AMD 的U 真是太容易坏了。HP 的遇到的比较多点

网友:
嗯,AMD 的小心些好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