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技嘉主板开机跑码正常后自动断电

楼主(2011-09-16):
型号:技嘉GA-K8N-SLI  插上ATX电源后 主板诊断卡跑码C1-C3- 26 然后自动关机, 不能触发开机,插下ATX电源,重新插上,同样诊断卡跑码C1-C3- 26 然后自动关机   请问是什么原因。(己排除CPU或CPU散热问题)有维修思路吗。

测开机针脚均为0V  不能触发。  不插内存CPU同样的自动断电。

网友(点评):
通电的时候 快速测试内存 桥 开机排针的供电 看看是哪里的电压不正常

网友:
先看下内存那一块有短路的情况吧,多是起保护了!

网友:
上面有门电路芯片吗,有的话就换下试试,你也可以把I/O换下试试。

网友:
断电以后测量14脚绿线,如果是0V的话,就是保护了。 插电的时候马上测量一下开关针看有没有电压。 跑一下开关针到哪,到哪china

网友:
从开机排阵这里突破,跑下线路,感觉是开机排阵的电位被拉低了,自动上电,自动关机。

网友:
恩,有可能

凤城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测开机针脚均为0V  不能触发
你自己都查到问题了,还用得着求助吗?开机针电压持续被拉低,主板认为开关针一直被短接,肯定会关机啊。

网友:
把开关拔了吗,我遇到两次和你一样的是开关坏了,长通就和一直按着开关效果一样了,再就是有可能电源坏了,电源高压电容鼓泡也是这样,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很明显是开机排针的电压被拉低了,查紫5v到开机排针,1117正电压稳压器到开机排针的电阻是否断路,或开机排针附近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!!!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问题说下

网友:
非常想知道修好的思路。和原因。

网友:
不是电源的问题,开机排针对地,不管电源的问题啊

网友:
顺着开机针跑线  应该会有收获

网友:
跑一下开机电路,查查里面的元件,应该就能查出问题来了!

网友:
弄开机电路,搞下I/O

网友:
我的主板也出这个问题了,不过我有5V的电压在,

网友:
学习了, 又看到高手出来解答了

网友:
应该是IO坏了,可以考虑换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