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925进水维修

楼主(2011-09-16):
宏基4925,找到图纸以后就直接开始修了,水是从触摸板进去的,EC那块腐蚀的很严重,我没有相机,就不上图了,没敢通电,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在说,只要是芯片很脏的话就把他换了,包括小电容,电阻先没换,怕动多了到时候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,处理干净以后板子看上去没什么太明显的,测了一下没什么地方短路的,就通电试试,电流0.003
主供电进来,6脚有19V的电压,3脚7脚电压没有,芯片工作不起来条件不满足,直接查开启信号电路,
4脚14脚27脚都没电压,VS没电压过来,正常时应该是19V,这里有电压,应该是断线了,就接了跟线,接线以后通电电流0.005看来还是不行,继续查, 发现PR46开路,把十九伏电压拉低,于是跟换此电阻,机器通电待机0.019待机电压出来,芯片工作正常了,按下开机键跑数电亮,装机测试OK这机器还算比较幸运

网友:
为什么好几张图没上去呢,郁闷

网友:
应该直接接可以的啊

网友:
看来进水机这种故障不好修

网友:
进水就怕那种BGA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