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主板PS2通电不能用求助

楼主(2011-09-16):
富士康的主板,什么型号就看不出来了,放了很久,就是因为鼠标键盘插口不能用

接口处的贴片电阻电容检查了也全换了,还是不行

最好的疑问,是否与IO有关?跑线

网友:
找个USB转PS/2的头最省事了

网友:
直接换IO,IO的嫌疑最大,不然就干SB

网友:
刷BIOS  换IO 同类故障都这样解决

同意楼上的观点

网友:
型号在条形码后面、

网友:
打一下键盘鼠标接口数据线与时钟线的对地值,值没有问题就换接口或刷BIOS

网友A:
值没事,换了接口,没刷BIOS
开机键盘灯闪了一下,就停在F1那不动,按键盘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值没事,换了接口,没刷BIOS
开机键盘灯闪了一下,就停在F1那不动,按键盘没反应

死机了吧?

网友:
没死,可以正常重启、关机,待机电压没问题

网友:
先刷bios,不行的话I/O嫌疑最大,更换I/O试试,

网友B:
可以进系统不,插上硬盘试试,不行的话就换I/O或刷BIOS了!

网友C:
换个USB接口键盘看能用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换个USB接口键盘看能用吗?

不行的,有些主板是不支持USB在DOS环境下工作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进系统不,插上硬盘试试,不行的话就换I/O或刷BIOS了!

能进系统就不用管它啦!可就停在F1那

网友(点评):
你插上硬盘看看,有可能是主板没有检查到硬盘就停下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行的,有些主板是不支持USB在DOS环境下工作的

主板放电,写BIOS.换I/O.换接口.换S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进系统就不用管它啦!可就停在F1那

插硬盘也不行的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放电,写BIOS.换I/O.换接口.换SB

哇!都给你说个完拉!

网友D:
看BIOS里可以找到硬盘不,看是不是没有检查到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BIOS里可以找到硬盘不,看是不是没有检查到硬盘

还请你看清楚我提出的问题你再发话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