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桥和EC判断好坏的方法?

楼主(2011-09-16):
听说可以通过测硬盘接囗USB接囗内存插囗的对把阻值可以判断南北桥的好坏!不知道怎样可以通过阻值判断?请高手解答一下!再问一下看电流跳变又怎样判断?谢谢!

网友:
        这个嘛       很简单  …………

网友:
值短路就是坏了啊,值无穷大的话可能是空焊  可能是断线 也可能是坏

网友:
并不是所有不良都能量出来的,只有一部分可以,如:短路,空焊,断线等!

网友:
慢慢就会的了,我先下我的理解吧,我刚自已弄的时候也是很迷糊。
现在的南桥可以量USB的两条数据线,正常阻值是5XX-6XX。还有就是量南桥旁边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,北桥也是量北桥上的电容(不过现在的北桥电流大,阻值很小几欧的都有),EC的话我也不知道,先看图纸满足工作条件没有的了。

网友:
都是集成的东西,里面又分很多模块。某一模块坏了不代表其它也坏了,还是从时序着手。

网友:
来个师傅给指导下!

网友:
多去看看一些基础的资料,具体判断是好是坏还是要有理论根据的

网友:
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吧

网友:
我认为主要还是靠经验,除了楼主说的,还有测信号的产生与否来判断,但不是绝对的。

网友:
这东西要慢慢学哦

网友:
慢慢学.知识是积累起来了.搞维修快3年了,都不敢果断下结论.

网友:
打阻止不能证明什么,阻止不正常肯定是坏,但正常也不一定代表是好的,这个方法我还没有修出来机子,除了USB短路修到过,南桥的,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扯淡

网友:
先短线看看!但你烙铁技术有过关哦!

网友:
先别断,先撬起EC与其相连的哪个脚再测!

网友:
学习了,很有用

网友:
看看图纸,具体电路具体分析,不同的芯片都有不同的结果,没有统一的。。。

网友:
经过不断尝试得出来的经验,是这个过程。

网友:
一句话,BGA封装的,你量它到各个芯片的信号脚,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破案,就像警察破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