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 cgc-2002b 不上电 请教

楼主(2011-09-16):
通电+5VSB有5V,绿线有3.XV 7500的4脚高电平 12脚电压15V
绿线对地后,4脚0V 8脚跟11脚有1.7V左右
开关管附近的电阻查过
PS:7500 8脚的3.1K开路 已更换2.7K
故障依旧
长城
电源

网友:
换个7500或494试试

网友:
肖特基整流管?滤波电解性能?推动管性能?主开关管性能?

网友:
更换339试试看

网友:
换7500 查推动管 主开关管 以及周边电阻。